急急急 在线等,奥美嘉865CPU不加电

楼主(2009-01-06):
起初是CPU不加电,北桥旁边有2大1小的6.3v1000UF电容鼓包,换了之后现在还是CPU不加电,CPU的恶流圈的电压是0.98V
cpu

网友:
量一下,CPU管理芯片工作正常不??

网友:
怀疑LZ用1.7或1.8的U来测的..如果是就换个CD2.4吧

网友:
呵~呵~有这个可能。上1。7 CPU是没反应的 还有你量下电源芯片是不是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