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09-01-06):
华硕P4S8X-MX的主板进系统用十几分钟就出现蓝屏,内存换过好几条,系统装过还是一样,主板上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排除主板之外的其他东西坏的话,查查主板的BGA是否虚焊了,是否有零件受热导致性能不良.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呢??要是换过,可能就是主板那里性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