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PC3000不稳定与数据线的关系

楼主(2009-01-06):
纯软件盗版的pc3000大家都应该知道,在加载LDR和RAM文件有的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很不稳定,大家没有注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也应该知道盗版的和正版的最大的区别,包括为什么盗版带卡的也比纯软件的好用,许多的人选择了放弃,还有许多所谓的任何文件都通用,其实不是的!
目前全国各个网站和论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我访问了许多的网友,他们都不知道,有的说盗版的就是这样,还有的更离谱,竟然说盗的不好,其实都是错误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废话少说:
解决办法:
正版还有完全解密带卡的3000大家应该对它的图片仔细研究过吧!
卡上的芯片运行程序只是一部分功能,芯片应该带着程序的缓存,在硬盘线路板上有缓存,并且缓存越大硬盘速度越快,响应也越快,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的D版为什么不能用,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上面作文章,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响应时间也太快,数据的传输率让我们失败了,大家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更换数据线,速度越慢越好,不过在内部低级格式化等方面就不用了!!!
在加载LDR和RAM文件,还有刷写固件的时候用33的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貌似转贴。

2年前就看过类似的帖子了。

网友:
二年前没有踏进维修这一行,现在看到了,谢谢

网友:
用纯软件也行?

网友:
到现在也没有明白D版无卡的3k能不能用,

网友(2009-03-08):
盗版的PC3000。对主板的选择最重要,建议586.693或者694X主板。就是这样也要注意调节,具体配置:694X主板(注意调节不行就再换)64M内存。1M显卡-8M显卡,300---533MHZ CPU。安装PC3000的硬盘不能有坏道或者有坏道修理好的硬盘。坏硬盘可以用AT电源单独控制,朋友可以去试一下,会有惊喜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现在都用PCI  PC3000啦。。。。。都不用旧板了。。。。

网友:
是的,都什么年代了,694的东西你上哪儿找?

网友:
说来说去原来讲的是ISA 的版本的3000呀。。用33的线写固件。加ldr确实成功率高些了。。这个早就知道了的呀。。好像是个很老的问题了。哈。。不过还是来了顶一下吧。。。

网友(2009-04-26):
楼上的朋友。。。。。。现在都用PCI  PC3000啦。。。。。都不用旧板了。。。。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