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断断续续上电问题。

楼主(2009-01-06):
各位大侠好,
小弟的电脑是磐正EP-8KDA3J的主板,不上电前,因为安装了一个100M-1000M的以太网卡,未成功。关机后拔除后,主板上不了电,并一直重复开关,CUP风扇、电源风扇、只转一下停,又转又停老重复。启动不起来。
我将电源短路强制上电,CUP风扇正常,电源风扇依旧转转停停,显示器无显示。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下面几位师傅给的意见,都不错,但是我觉的,我的主板应该是个小问题,要么是主板有断线的地方,要么是什么部件接触不良或者什么电子元件功能失效,我就是不知道那里是管那里的,本人是一名电工,对这个很费解啊。有那位大侠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
(大家也可以留QQ号码与我联系,我的QQ为517733148.
[
]
电脑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你的电源没有问题,然后再查主板绿线看是否线路有问题,我有一块技嘉的就是这样,通电关机状态下,有时他自己风扇会转停转停,测绿线电压在1V多一点来回跳动,绿线直接连IO,是IO坏掉了。

网友:
看你这么说,电源可能性比较大,主板先放个电,试下,不行就去修主板吧

网友:
你不会是带电插网卡的吧!!以前遇到过带电插把桥烧坏的.如果你是搞维修的话,我想你测一下桥的供电芯片.好像是一个1117.如果不正常那就是桥坏了.不过这种单桥的容易坏的,今天还换了一个,重做了一个,它是找不到硬盘.所以我觉的单桥的主板还是挺容易修的.祝楼主好运吧...记得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源没问题,在别人的机器上试过,绿线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就是将绿线和黑线短路试验的机器,能转,电源风扇不转卡壳。对了,朋友我不知道IO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COMS跳线,换全新的电池,都没反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我驱动网卡未果,我关机拔的,再次开机的时候就这么个状况了。我不是专业的修电脑的,没工具,你说桥坏了,但是插电后,一段时间桥手摸有点温,可能还工作呢。

网友:
I/O就是I/O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了,它坏了,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吧,小弟实在是敲不开那个门。

网友:
你先放一下电不行就
拿去修吧 我觉的是板的零件坏了 I/O芯片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2-12-05):
我的主板也是一样,烦了一天了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主板供电不足造成的问题 我介意你还是拿到修电脑的地方看看 不要自己搞 以免造成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