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水

楼主(2009-01-06):
本人笔记本电脑进水,拆开电脑主板硬盘接口处有水、读卡器区域也有水,其他地方没有,但是机器开不了机,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有反应,松开电源开关指示灯就灭,屏幕任何反应没有。请问是哪坏了

网友:
进水了,就别忙这开机,这样容易烧东西,等水干了再开吧。。电池最容易坏了。进水应首先取下电池。。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脑进水先别开机,拆开用吹干在开,如果水还没干 就开机肯定烧主板

网友:
这种进水的机器,没拿到手,真的不好说,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损坏了

网友:
估计没戏了.

网友:
进水

估计没戏了?你放到火炉上考一下估计能行

网友:
进水后先断电取下电池 等到水干以后在上电开机 坏的几率要小得多

网友:
用烤炉烤
在用天拿水洗在通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