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FX5200 CF 黄金版 128M DDR 开机黑屏

楼主(2009-01-06):
今天拿到一块显卡,FX5200 的显卡,换了风扇之后无法点亮.
按下电源开关就是黑屏,在几台机器上试过也是一样.
想刷BIOS,可以在卡上没有找到BIOS芯片,(不要见笑,我是新手)
请高手指教了.

GPU加焊OK,但是我是新手,对理论还是不太了解.等学完基础,我一定要加VIP

网友:
是不是换风扇的时候弄短线了  或弄掉件了

网友:
你把卡上的8脚和32脚芯片的型号打上来,就知道上面有没有BIOS芯片。

网友:
显卡没带回家,上面的原件我看了一遍,应该不会掉,而且我换的时候是很小心的.楼上说的8脚和32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
AMD    AM29LV001B  128Kx8         2.7vV,   1B page, 16k blk, ID=(01,006D)
  AMD     AM29LV010  128Kx8         2.7vV,   1B page, 16k blk, ID=(01,006E)
  AMD    AM29LV001T  128Kx8         2.7vV,   1B page, 16k blk, ID=(01,00ED)
Atmel      AT49F512   64Kx8  5.0,3.0,2.7V,   1B page,  0k blk, ID=(1F,0003)
Atmel     AT49F001T  128Kx8          5.0V,   1B page,  0k blk, ID=(1F,0004)
Atmel      AT49F001  128Kx8          5.0V,   1B page,  0k blk, ID=(1F,0005)
Atmel  AT49BV/LV010  128Kx8      2.7-3.6V,   1B page,  0k blk, ID=(1F,0017)
Atmel AT29LV/BV010A  128Kx8          3.0V, 128B page,  0k blk, ID=(1F,0035)
Atmel     AT29LV512   64Kx8          3.0V, 128B page,  0k blk, ID=(1F,003D)
Atmel     AT25F1024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32k blk, ID=(1F,0040)
Atmel      AT29C512   64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1F,005D)
Atmel     AT25F1024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32k blk, ID=(1F,0060)
Atmel     AT25F512A  512Kx1S     2.7-3.6V, 128B page, 32k blk, ID=(1F,0065)
Atmel      AT49F010  128Kx8          5.0V,   1B page,  0k blk, ID=(1F,0087)
Atmel     AT29C010A  128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1F,00D5)
Atmel     AT25DF021 2048Kx1S     2.3-3.6V, 256B page,  4k blk, ID=(1F,4300)
Atmel     AT25DF041 4096Kx1S     2.3-3.6V, 256B page,  4k blk, ID=(1F,4401)
Atmel     AT25FS010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1F,6601)
   ST        M25P05  512Kx1S     2.7-3.6V, 128B page, 32k blk, ID=(20,0005)
   ST        M25P10 1024Kx1S     2.7-3.6V, 128B page, 32k blk, ID=(20,0010)
   ST      M29W512B   64Kx8      2.7-3.6V,   1B page,  0k blk, ID=(20,0027)
Tenx      ICE25P05  512Kx1S     2.7-3.6V, 128B page, 32k blk, ID=(5E,0001)
  PMC     Pm39LV512   64Kx8      3.0-3.6V,   1B page,  4k blk, ID=(9D,001B)
  PMC     Pm39LV010  128Kx8      3.0-3.6V,   1B page,  4k blk, ID=(9D,001C)
  PMC     Pm25LV512  512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9D,007B)
  PMC     Pm25LV010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9D,007C)
  SST    SST29EE010  128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BF,0007)
  SST SST29LE/VE010  128Kx8      2.9,2.7V, 128B page,  0k blk, ID=(BF,0008)
  SST SST29LE/VE512   64Kx8      2.9,2.7V, 128B page,  0k blk, ID=(BF,003D)
  SST    SST45VF010 1024Kx1S     3.0-3.6V,   1B page,  4k blk, ID=(BF,0042)
  SST    SST25LF020 2048Kx1S     3.0-3.6V, 256B page,  4k blk, ID=(BF,0043)
  SST    SST25LF040 4096Kx1S     3.0-3.6V, 256B page,  4k blk, ID=(BF,0044)
  SST    SST25VF512  512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BF,0048)
  SST    SST25VF010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BF,0049)
  SST    SST29EE512   64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BF,005D)
  SST    SST39SF010  128Kx8          5.0V,   1B page,  4k blk, ID=(BF,00B5)
  SST    SST39VF512   64Kx8      2.7-3.6V,   1B page,  4k blk, ID=(BF,00D4)
  SST    SST39VF010  128Kx8      2.7-3.6V,   1B page,  4k blk, ID=(BF,00D5)
   MX     MX29F001T  128Kx8          5.0V,   1B page,  0k blk, ID=(C2,0018)
   MX     MX29F001B  128Kx8          5.0V,   1B page,  0k blk, ID=(C2,0019)
   MX      MX25L512  512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C2,2010)
   MX     MX25L1005 1024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C2,2011)
   MX     MX25L2005 2048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C2,2012)
   MX    MX25L4005A 4096Kx1S     2.7-3.6V, 256B page,  4k blk, ID=(C2,2013)
WBond       W39L010  128Kx8          3.3V,   1B page,  4k blk, ID=(DA,0031)
WBond       W39L512   64Kx8          3.3V,   1B page,  4k blk, ID=(DA,0038)
WBond      W29C011A  128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DA,00C1)
WBond      W29EE512   64Kx8          5.0V, 128B page,  0k blk, ID=(DA,00C8)

以上是N卡BIOS刷新软件支持的BIOS芯片。其它型号的只能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就是这个了,一模一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显卡风扇在转.供电应该正常.
谁可以告诉我几个关键测试点.最好能在上面的图里标明,我看不懂电路图啊.
谢谢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刷BIOS了,显卡GPU有可能空焊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这就试试,试完了再来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七彩虹FX5200 CF黄金版的卡

不过我手上的卡和你的图片不一样,我的BIOS是SST 25VF512,是八脚的小芯片,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我的好像是apw7058g168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PWM 也就是电源管理IC,供电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病情一样

网友:
哦能不能给个讲解视频什么的

网友:
哪位高手能给个视频讲理,或者原理讲解什么的,电路图我下了一个,NV34,可是看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在实际维修中碰到BIOS坏的很少,显卡还没碰到过,主板倒是碰到过几片都技嘉的。。

网友:
谢谢几位热心帮助,GPU空焊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