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不开机,ICH7发烫是南桥坏么?

楼主(2009-01-06):
映泰945G-M7,通电不触发时很快EH11A(很像1117)就烫手,南桥微热,打后置USB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前置4个USB接口上打阻值1个正常,1个开路,另2个有短路,打PCI的AD线和IDE的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南桥周围电容+极对地短,CMOS跳线中间针对地800多欧姆。

现在很郁闷就是它之前有时能开机也运行正常,开不了机情况多,以上现象和数据是开不了机时测的。另外测PCI的A14在开不了机时对地短,能开机时对地阻值200欧姆。
能否断定南桥挂了,几率多少?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我前天刚修了一个是当26但不亮.摸桥有点烫手,我测USB的对地阻抗,后面的和主板上的都比较正常,只有引到主板前面的那个USB有一个对地短路.所以我怀疑桥坏,所以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对了楼主好像没有搞明白,USB的定义呀.一个是5V两个数据.一地呀.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了,不过还是量一下接PIC设备的几个芯片,电压和频率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是USB的D+和D-,我说的一个指1个USB的4根针中间2根,理解为一对更好吧,USB那里说的有些罗嗦了,只是看到论坛上通过USB判断南桥好坏的讨论很多,比较重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阻抗是,0.0几?如果是的话,那你还是换桥吧.换了保你好.

网友:
USB对地一个10几欧姆,一个70几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3楼你说的是PCI么,PCI有什么设备啊,我就插了块诊断卡

网友:
USB都对地了,南桥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