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H对地短路

楼主(2009-01-06):
一块杂牌845GV,1117H插上电就发热,后一查,发现其2脚输出脚对地短路,高手支点招!

查了周围的电路好像没异样,新手上路,新各位指点!!!

在各前辈的指点下,查出是南桥挂了,845主板现在好的也很便宜了,做桥也就不划算了!

网友:
直接换桥.如果不确定的话.就先把网卡拆掉再测一下,如果不很,95%桥坏,只能是换桥了.

网友:
把1117拆掉,再测那两个脚,如果还短路,把集成网卡给拆掉,如果还短路,
那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南桥绝对挂了,换南桥吧

网友:
拆了网卡,还是短路,看样子是桥坏了!桥我拆都没拆过,工具也没有,只有把852D热风枪

网友:
852D温度340,风量3档,去掉小嘴,直接吹,三分钟后南桥下来。。。。。

1117H OUT脚对地阻值正常了!

不过,我在吹的时候在南桥的一个角上插了一把小摄子,相当于在南桥上加了一个向上QIAO的小力,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另,340的温度和3档的风是否妥当!!

目测,主板,没明显变形的迹象!!

另,终于见识了南桥背面的真面目。。。。。

网友:
温度稍有点高,我用红外只放到200度,

桥四周用隔热纸贴上,基本上纸开始大量冒烟的时候桥就差不多了,这时候可以不断用镊子轻碰桥的一角,不能太轻,太轻会推不动,有回弹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加热拿下桥了,不要用镊子直接翘,用力不当会损坏焊盘.

ps: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雷击损坏板子,和楼主一样情况的,SIS964的南桥,没拆网卡,拆掉1117后对地还短路,直接下桥了,  结果拆完才发现还是网卡芯片引起的故障。然后植球整整用了两小时。。

经验总结 1、 雷霹过的板子首先拆网卡,风枪吹一片IC和BGA做桥绝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是同行的板子,他怕网卡芯片拆了找不着同型号的换上,<后来在一废板上找到了同型号网卡芯片>

                2、练手做桥要有心理准备,一下午做不好一个桥也是有可能的。《关键是植球过程太费时,第一次做桥我植了六次,这回植了四次,坛子里都说BGA油只能上薄薄的一层,不知道是天冷还是别的原因,我上薄的没一次成功,今天最后一次是上好珠子后把网吹热,再在网的正面上一层油,然后风枪很轻松就吹上去了,之前因为油少,吹了三四次都不行。缺点是网不容易清理干净,另外如果有耐心,植球前在网的一边定三个珠子,对防止网变形效果很好。自己也是实在闲着没事,本意就想换换桥试试土炮BGA装备<之前成功换过一次via 南桥 8237 > )

网友:
那打多少度为合适?

网友(2010-03-19):
被雷击的板子头一个拆网卡,拆掉后还短路的,扔。

网友:
学习了,拆桥好像难度大,还是先拆网卡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