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不开机 高手进来指点下啊

楼主(2009-01-06):
笔记本, 不开机, 我换过MAX 1632  还有 ADP3410和3421 故障依旧,插上适配器,主板上有轻微的叫声,3.3V正常,可一个线性稳压器,稳压出来的电压在慢慢下降,拔掉在插上,瞬间电压正常,可几秒中电压慢慢下降,本人没修过本,所以请高手支招,我决定自己修这个本,希望大侠支持啊 !

网友:
能不能触发,说详细点

网友:
你量的是充电的MOS管吧? 那个正常就是那样;

网友:
先量电压都正不正常, 有异响一般是电流声,量量各电感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可能1632供电不足,22脚的电阻变值了吧!你量一下看看

网友:
测下一1632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不,三五伏出来了吗都

网友:
3.3和5V都正常啊,

网友:
插上适配器就有声音响啊,开不了机,不触发啊!电压倒是正常,MAX 1632 条件应该满足了啊

网友:
换个东芝芯片马上好。我上次就事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主板上有轻微的叫声说明板上某个电感所在电路有漏电,轻微短路或电感本身坏.建议确定是那个地方叫,查出此电感,再检查所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轻微的叫声说明板上某个电感所在电路有漏电,轻微短路或电感本身坏.建议确定是那个地方叫,查出此电感,再检查所在的电路

好经验,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