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845GL主板,开机无反应,不加电

楼主(2009-01-06):
无意中发现,拔下主板上ATX电源插头,再插上,就可以开机
求解

网友:
是否每次都要拔下电源头?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每次不能启动拔下插头都可以
等我明天看看诊断卡的代码

网友:
接触不良,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同一批机器多台都是这样

电源考虑过,试验过更换电源,没解决问题

网友:
主板可能有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