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I86PE-A4南桥发热!VDDQ1.7V

楼主(2009-01-06):
映泰 I86PE-A4南桥发热,3片主板都是,AGP供电1.7V太高了,但是换了周边供电场管都不能降下来,而且通电就触发,想把这场管焊下试试飞线,结果焊下后通电,南桥烫的更快了,上面放了一大滴水,能是桥坏了吗,有块板子换IO了,还那样。
[
]
飞线

网友:
vdd1.7应该还是属正常范围的,我建议你看看其它的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如网卡短路,它也会引起南桥发烫,我今天就修过一例!

网友:
学习中
"vdd1.7应该还是属正常范围的,我建议你看看其它的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如网卡短路,它也会引起南桥发烫,"可以试试

网友:
这二天修了几块和你一样的主板.都是AGP旁的60NO3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有块板是显卡的供电管烧了,南板也发热。后来换了供电管就正常 了

网友:
上面放了一大滴水 不知道是啥意思,
轻易不要怀疑南桥的故障,其实我感觉修的板子中桥坏的机率并不高,你这个南桥烫是触发后吧/?如果通电触发前南桥就烫,那坏的机率很高,触发后再烫的话就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了。显卡供电不良引发南桥烫也是典型。

网友:
放一滴水是看看桥烫的程度,管子60nq03换了一样,和60N03不知有多大区别,网卡摘了,是通电源就触发

网友A:
``````我也还是新手````
```正在学习```但看了我就要顶```

网友:
怎么不用手摸啊,放滴水多悬那??

网友:
检查下南桥待机电压,上次碰到一个IO坏导致给南桥待机电压不对造成的南桥通电后发烫

网友:
先要判断好电源管理一定是好的换上去的IO是不是保证好的,电压1.7应该也差不多,要说这些都正常了还汤的话,就差一下周边点路和接口电路正不正常,要是还汤就有可能是主板固件老化,加个散热片用着被

网友:
滴水测试法?????
会不会太危险了。。。

网友:
一滴水不长时间就没了,用手容易烫起泡

网友:
把IO取下来
再看自动上电否

网友(2009-03-11):
我的这块板也是i86pe-a4的跑c1不过!测内存供电时钟正常!是什么为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