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几台754CPU的机器,故障大致都是不过内存,求指点

楼主(2009-01-06):
机器具体型号不知道, 一台ASUS, M1573 A1南桥,ATI 200M,216MPA4AKA21HK北桥,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代码都档D4,大约跑了10多步吧,内存电压正常, 排阻别人换过,例外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因为都是裸板, 使用ATI IXP450 218S4PASA12G南桥,ATI200M 216MFA4AELA12FG北桥,拿来时排阻也都时换过, 现象为插内存多跑2步为,2A 2C,停在2C,无维修思路, 求指点, 机器都写过BIOS,换过CPU座,换过北桥,

网友:
754 的内存挂在CPU上,搞北桥有什么用。

网友:
CPU到内存部分?  求指点, 754修得太少,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或是CPU不支持呢?还是会有断线?你座子都换了啊

网友:
已经解决一台,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