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替代再次求助!

楼主(2009-01-07):
寻求替代C3150  和D304X的 开关管

  请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是用在atx辅助电源的话,c3866、c3148、c3178、c5027都可以替换,替换原则是耐压够高。D304X可用13009代替,120w、400v以上的开关管都可用。

网友:
三极管的代换应掌握以下原则:
1 同材料同极性同类型(硅 锗  PNP  NPN 等)
2 常用的三个极限参数(功率Pcm  电流 Icm  电压Veo)
3 如果再严格一点还需要频率  响应时间等。
通常我们要掌握大功率的可以代换小功率的,大电流的可以代换小电流的,高电压可以代换低电压的。如果你对电路比较了解,有时也可以用稍小一点的代换稍大一点的。(因为在电路设计和安装等方面都留有余量)

网友:
2SC3150:NPN  900V  3A  40W
只要参数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外形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