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740sb抖动

楼主(2009-01-07):
三菱740sb抖动
字体抖动,就是本应显示出的竖线,但却显示竖的波浪线
检测:电源300v待机时300v工作时280v,一次输出工作时都比额定电压高2v左右

换过3842和300v滤波电容无效,换行场滤波电容无效,因本地搞不到板上的芯片,所以其他的暂时没换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3842的4脚工作正常吗?

网友A:
你这显示器有没有莫尔纹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显示器有没有莫尔纹调节?

都调过了 不管用的

网友:
视放80V电源检查了吗?更换它的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2009-02-19):
视放80V电源检查了吗?更换它的滤波电容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用表量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