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17液晶(FZ780-FB)程序!

楼主(2009-01-07):
哪位朋友有方正FZ780-FB的程序,谢谢能给发一个吗

谁有呀 也可以资料交换!!

网友:
你要说明板上用的什么芯片,别人才好帮你找。

网友:
gm2121+SST39F010A

SST39F010A上有一贴纸为7F6F

05年生产的机器
现象为;电压都有,判断及代换也正常,但按开机没有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该机看不出是哪家给代工的

板上写有 G2306401100   GM2121 V1.1

网友:
这个程序应该跟我这个是通用的,昨天才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GM2121+SST 39SF010A.rar

网友:
楼上 你好,谢谢你发的程序

写入程序后还是不行,我的那个是7F6F

网友(2009-10-02):
那位有方正FB780-TB液晶的程序。芯片是RTD2023和MTV312W64组合的。。那位有麻烦上传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