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X41电路图或点图

楼主(2009-01-07):
刚刚自学维修本本,现有一台X41的机子 接上稳压电源 电流0.09 但可以正常开机. 但这机子接电池,电池很快就用完,有时候充满的刚开机就显示电池电量为0了 电池没有问题
特向各位老大请教,给份
电路图
或者点图也行.谢谢
电池电量

网友:
0.09偏高了,这样的机器开机一般能开,但是充放电会有异常。待机时间长一点,手摸摸看有没有发热器件

网友:
X41跟X40好像是同一个图,置顶贴里有X40,你下一份来看看。

网友:
那就跑一下充放电电路。、看看有没有热度比较高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