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无声,急求

楼主(2009-01-07):
开机时喇叭有杂音,管理器中找不到声卡和调制解调器,

网友:
看看COMS是不是关了.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黄色感叹号之类的.如果有就先删除它.然后去官网下载它的声卡装上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声卡最容易坏了 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要一起换 不过很难找到看你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