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好的电源如何测他的实际功率?

楼主(2009-01-07):
一般我修的电源都是用845或者915加显卡跑一下3DMARK2001,或者跑一下bitpro都能OK,可是发到客户那就有的电源说功率不够,我就不明白他们怎么测的,还有高手知道一般怎么测实际功率?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其实就是在主电源后用电阻做负载,测试下电流就可算出来。

网友:
"实际功率",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按我的理解是不是最大不过流保护功率呢?
关于测试电源的方法,我的建议是CPU采用赛扬D(要早期的),因为早期的赛扬D是出名的高功耗,显卡当然也要高功耗的,如果还嫌功率不够,可以多挂几块硬盘、光驱。
论坛上有ATX电源测试器电路,但是要知道ATX实际工作时针对的是动态负载,所以最终还是要上机测试才行。
还有你要仔细询问用户是否使用的是以前的机器配置,本来就是一个小功率电源硬要拉大车,肯定不行。
排除这些之后,那基本上还是你有问题没解决干净,我提示你一下——使用日久的电源很容易出现虚焊现象,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仅仅把已经明显损坏的元件换了就了事,勤快一些。

网友:
要换的我都换了,一般能换了也换了,关键修的钱太少了,所以有的东东不想换,只能只要功率够了就行了。

网友:
用户说功率不够,是不是用户电压不够做成错觉?

网友:
回复 5#

我也不知道的,有时间问他们一下,我修的都跑3DMARK的。

网友:
个人认为实际使用功率,应该低于额定功率才是.余量越大越好.

网友:
我12v上两汽车灯泡(12v/100w)实测电流6A×2,5v上4个(12v/100w)电流3A×4,3.3v也上4个(12v/100w)电流哟2A×4。只是12v的灯要一个一个上不能一起上,工作10分钟无异常就OK。

网友:
最怕測的時候像這樣 http://www.canardpc.com/dossier-36-3000-Alimentation_Noname.html
碰一聲! 滿間屋子都是燒焦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测,看变压器大的是250W的,小的方形的150W的再小的80-------100W的一般常见的最大的也就250W了,实在要测嘻嘻: 告诉你个办法:有点损--挂假负载使劲挂直到保护前的电压和电流乘机的和就是最大功率(两种可能呦:要么保护,要么嘻嘻: 直接暴掉)小心点哈哈

网友(2009-03-05):
更换的元件参数与原来的一致,输出功率不应该有大的波动。

网友:
我也在打磨,郁闷中……

网友:
我也在找测试电源的方法,但是YZZ163管理员大哥说的不是很详细啊

网友:
有没有主板功耗的中文测试软件啊。。。。。。。。。
     求999999999999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