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老是开机有时死机,有时掉电,有时开不了

楼主(2009-01-07):
这个机器好像都有这样的毛病,,南桥,3205都换了,,可还是有时候这样,,,X300的显卡不知道会不会坏了
今天做显卡又遇到意外了,,把显卡加热一遍后开不了机了,,,以为显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在可是倒霉了,
机器现在是接电源,在0。04安,但是一开机就没电流了,电压也不对了,只有16V了,我仔细看了一遍主板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各位版主,看官帮帮忙啊,给点意见

网友:
我修到过这种机器,显卡坏的不多,空焊的多,加焊下试试

网友:
版主,高手啊,给点意见好不好啊,北桥,显卡,南桥,现在全是换的新的,可是还是开不了机,给点思路好不好

网友:
如果是静态电流0.4A-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哪里对地短路了~~查一下静态电路

网友:
短路了,待机0。05A才对

网友:
虽然全是换新的但你能保证你换好了吗? 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教你把3个桥都换了 结果还开不起机? 还有表述不清 待机都0.4A的电流 快爆炸了 竟然还能还记 开机还会掉  看了帖子后感到气愤...........

网友:
是吧,看得我也有点晕晕的了,做了那么多桥,为什么做的啊!这样问题会越来越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不好意思,少打了一个0。这个机器刚开始就是开机有时会死机,有时会掉电,有时还开不了,反正很不确定。看这现像我认为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虚了吧,所以就把主要的芯片都吹了一遍,可是还是老样子,于是我就想是不是显卡虚了,就把它加热了一遍,可是挂了,机器都开不了,(对于这点我很想不明白,我用的是快克BGA设备。已经做了不下于几千块板了,机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对于为什么换南北桥,是这样的,因为显卡有胶,很不好搞,所以温度打的比较高,动作有点大,因为开不了机的问题是在我动显卡以后,但是显卡我想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以前死机跑码在CC-55,小弟自知水平不行,请版主指导指导啊,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现在的显卡有短路了吧 ,不然你按开机键电流就打0 这样一般是开机电路上有短路的地方!建议吧显卡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今天发现原来是有一个小电容掉了,补上就能开机了,因为本人不细心走了太多的弯路,哎,谢谢大家的回贴啊,在这里小弟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