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300TB

楼主(2009-01-07):
台达DPS-300TB里有个管子是strs10040ct 的 有那些管子和这个可以代换的???有知道的帮个忙,身边实在找不到strs10040ct 的

网友:
10040ct 是快恢复整流管。

网友:
那这个坏了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电源二次整流用的基本都是快恢复二极管,找个标称值稍大一点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旧电源上拆个就是了,不要装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