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300K+打印文字不正常文字有点错位

楼主(2009-01-07):
LQ-300K+
打印之后 文字不正常文字有点错位 纸张是非常长折叠的票据纸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此轮的问题

齿轮

网友:
是不是太脏了动一下字车看看是不是特别紧,

网友(2009-09-06):
这个应该是可以校正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打印机自检正常,调整打印机速度   电脑中关闭 高速 即可解决。
很多针打都这个方法都可以解决上下错位的问题。

网友:
帮楼主把造成这种原因的几种情况列一下,自己逐一排查吧:

1,字车运行不流畅造成这种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基本上是由于字车导轨上的润滑油干了或者被灰尘堵住了,这个可以用眼直接观查到。在断电情况下用手移动一下字车,如果很吃力就说明是导轨的润滑油干了,要手动添加一些上去。
2,打印线坏,可能是负责校对的那根线短路了,这个换根线就可以解决。
3,驱动不对。这个应该都知道。小白级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晕,刚才没仔细看,1月分的贴子了,想来楼主已经解决。看来是我多余了!

网友:
热心人!对新手是有帮助的,零点工作室 说的很对,很全面,错位
就是这几点,还有有的错位可以让打印机自行调整,详细办法在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2009-10-18):
----------------  从装驱动

网友:
色带齿轮组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