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准BGA,现在还是个雏形

楼主(2009-01-07):
下面是发热砖,120*120,300W左右,上面是安泰信8205,把风嘴拆下用的,这次拆一个南桥,还是很快的。

网友:
拍照技术实在不怎么样?我手上有两个温控器,一个是国产的,一个是韩国进口的,进口的虽然带PID,但不带温度曲线,我买了三条热电偶,分别是18,6,12,没一条好用,12的是三条线的,风枪对着他加热半天只上升到160度就不在上升了,各位朋友们有什么不错的温控器和热电偶推荐下,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
嘿!得了!我也发明一个!

网友:
原创就是最好的!!!!

网友:
又简单又实用!

网友:
楼主!发热砖是什么东西?是电热丝埋在砖块里吗?什么样的店里有的卖
大概多少米?还是自己DIY的啊?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去卖加热材料的地方都有的卖,我是在郑州买的,120*120的,花了16,还算便宜;
三条线的热电偶其中一条线是温度补偿的,是和负极连在一起的,我试了用K型的热电偶,分别接正负极,把负极和剩下那端短路,还是不行,我的温控器是韩国产的,我去韩国的那个工厂用的都是三根线的。

网友:
FUJI的有三段控温的,很好设定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一般的 两根线的 K型热电偶
感觉不错呀
就是十几二十块那种

网友:
LZ

温控器用PC410最好,电偶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