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不开机

楼主(2009-01-07):
华硕Z99J机器,独立显卡板的,(GO-7300),机器南北桥 CPU 显卡的电压都有,机器加点不开机,换过独立显卡板还是不好用,现在问题肯定在主板上面,那维修过这样的机器指点一下,电流每次都在1.2--1.4A不动,谢谢!!

网友:
可能是北桥,那个NF6100—N-A2的芯片,容易空焊

网友:
有点类似NF台式主板维修了,其实笔记本和台机维修大同小意啊

网友:
不过今天修了个也是AUSU的本本CPU发热了,但就是不跑数,因为是别人先修过的焊过一些供电芯片,不过我把桥吹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还望高人指点下。(型号Z900D)

网友:
华硕的机器感觉不太好修理
我遇到还几台华硕点不亮的故障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