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7KLr显示器通电继电器响

楼主(2009-01-07):
冠捷7KLr显示器通电继电器响,更换高压包也是如此!请高手帮忙,谢谢!
更换行管后出现场幅压缩,大概在中间三分一处,后查到TIP122损坏,更换后还是如此,不知如何修了,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行管换过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思路有问题,为什么继电器响就写了一个换高压包??难道一听到继电器响就换高压包不成??你要把你的检修过程写出来,大家才好帮忙!

网友:
谢谢了,因为我以前也修过类似故障。更换高压包后正常。

网友:
开机就有:“叭叽”的响声,一般是电源或是负载部份有过载的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的一般检修流程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的各组负载.断开那组负载电源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

网友:
继电器有问题先换个继电器不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