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完bios直接出现C1代码…开不了机

楼主(2009-01-07):
刷完bios直接出现C1代码…开不了机
神舟电脑HA-P4M800PRO-ML的板…在dos下刷的…刷完滴了两声…然后C1,电脑不自检,内存插过几次也不行,也放过电清空过…还是不行.现在显示器没有显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原来会亮的话,应该是bios刷错了

网友:
显示器 点不亮  跑C1

网友:
没有刷BIOS之前是什么现象

网友:
就是,没有刷BIOS之前是什么现象 。要说明白。如果以前能点亮,说明你BIOS 程序刷错了。
要是以前就C1 你看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不,然后在做刷BIOS

网友:
以前能点亮能到桌面 是为了升一下BIOS 刷了就当在C1了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
BIOS刷错了,或者BIOS块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