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L2的机器换了电池了主板上是不是要重写数据?换了新电池不认,求高手解答。

楼主(2009-01-07):
昨天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acer ZL2的本子,说是买了块新电池用不了(淘宝上买的),接机试验机器插AC适配器一切正常,只是发现系统下没有电池信息,不认电池。客户说把新电池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了可以用,(不知道是别的什么型号的机器不详)。该机器装上电池后可以开机,开机后刚点亮的时候(大约5秒)机器掉电。每次都是五秒就掉了。插AC时黄灯闪也能充电,按理说电池充放电路也能充电放电。就是过5秒就掉电。首先从不认电池下手,查的电池三个信号脚电压在接AC时分别是3.3V,3.3V,2.0V,断开AC时是3.3V,3.3V,0V,顺三个信号脚跑线路却到了一个24LC08的数据块了,难道换了新电池了要重写数据?该机怎么处理才能使用新购的电池?(客户原装电池已失效无电。)求高手解答!在线等!!另外发现该机充电时也不是很正常,在关机状态下只有0.45a的充电电流,电池电压显示15V不到(电池标称电压是14.8V)就亮绿灯,亮了绿灯后断开AC再插又能继续充很久,电池一直只能在15V左右,在用电池放电的状态下测量电池电压跌落也不是很大,可以确定不是电池过放电引起。测得其它笔记本的电池满电状态下一般显示是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