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楼主(2009-01-07):
我的hp nc4000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充了至少1小时还是只有2%,有谁能用软件来修复电池吗?我想先用软件来修复实在不行才去换芯或买新的.请各位路过的高手知道用什么软件发个网址链接.先谢谢了.

网友:
记忆芯片

应该是这个芯片有问题的。。换一个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先换芯片看下  实在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HP 4000不充电

充电芯片不正常:@

网友:
电池不充电有几个原因:
1)充电器问题或FUSE断
2)ID不对不能识别,
3)电池不平衡,发生保护

网友(2009-04-09):
请参考,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