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主板花屏

楼主(2009-01-07):
映泰6100主板,开机花屏。偶偶能正常。XP里正常重启后不能开机。测试卡显示D3。更换内存情况一样。请教各位大师。这是那里出问题了呢。谢谢指教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北桥芯片脱焊

网友:
吹一吹。。。。。。
我的MSI-7225 很难点亮

前2天要朋友吹了吹,现在能点亮了,但是PCI-E槽没用了。。。。程序关机不会完全断电

风扇还转。。。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吹呀。吹那里呢

网友:
这个多数是北桥的问题可能是虚焊考考就差不多

网友:
我是北桥 南桥 CPU座 一顿乱吹
目前其他正常,就PCI-E槽没用

网友:
把BIOS更新一下再去官方网找一个最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
北桥,内存,内存线路

网友(2009-02-19):
映泰G6100花屏均为北桥空焊或北桥坏!

网友:
北桥空焊吹吹看 不行就刷下BIOS 再不行就换掉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