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楼主(2009-01-07):
串口无法识别 串口是属于那里管的 需要什么电压呢
无法识别

网友:
说清楚点吧,串口属于南桥,如果不认串口首先要确定主板的COMS里面串口功能已经开启,再就是数据线和BIOS,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换南桥了

网友:
有串口芯片的 3243 先检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