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 8i845ge-rz是不是真的有通病

楼主(2009-01-07):
手里面有七八块这种主板,都是突然出现开机刚到C1,然后自动断电,过三四秒钟又开始启动,又到C1断电,来回循环。应该跟内存有关,但换内存也会出,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正常,经不断尝试发现,接单根内存出这种现象少一点,接双根内存几乎都出这种情况。但不管单根内存还是双根内存一旦能启动,在不动任何东西的情况每次都能开机,只要动一下内存或主板什么的就又会出这种现象,其中有一个主板用摄子搞了搞内存槽就好了,其它的就不行。如果说技嘉主板不认内存就会自动断电,那它对内存的要求也太高了,多种牌子的内存都不行,而且新机器的时候用什么内存都没有问题。因为一旦机器启动,就很正常,不能启动的时候断电重启时间太快,电压来回跳变,根本无法测量。不知道该怎样操作了。

网友:
其中有一个主板用摄子搞了搞内存槽就好了,其它的就不行。

换新的内存槽试下??

网友:
把内存下方的Q96更换,周边的二极管有无短路有就更换掉就OK

网友:
Q96在主板的什么位置啊?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845pes的主板,电源一通电就自动启动?启动时检测卡上没有字符,有时就跳到C1不动?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通病,抓不住内存自动重启,Q96是重点

网友(2009-02-19):
上内存后测一下电压

网友:
我试过这种情况是南桥坏的

网友:
我现在正用的就是这种主板,USB口数据线短路,南桥坏,插了块PCI接口的USB卡,插了三根内存,两根128M的,一根256M,(卖不出去,只好自己用),使用一年多,有时会出现楼主说的那样,自动重启,有时刚点亮就重启,把内存拔了再插上,插槽插,只要能进入系统,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