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插错引起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07):
请求各位大侠救援:
  我的台式机,主板技嘉 8IE533,cpu P4 1.7G,工作一直正常,由于cup风扇声音太响,就关机,清理灰尘,后拔下cpu查看,再插回cpu时,由于粗心,将cpu方向插错。加电,开机后才发现问题,拔下cpu发现有三根针已经弯曲,后来,更换了一块好的赛扬 1.8G cpu,机箱电源也测试是正常的,但主机开机就闪断,不能启动,不知道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敬请各位大侠帮忙给分析一下,先谢谢!

网友:
检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cpu供电怎么检查呢?以前没做过这样的检查,能说得详细些嘛?

网友:
有人能帮助分析一下嘛?拜托了

网友:
请去专业维修点

网友:
是呀,如果这儿的人都无法解决,也只好去专业维修店,那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在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和我犯同样错误的人,想听听他们的解决方法。

网友:
测一下,cpu旁的供电管,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就是给 你讲了 也许也用处不 大  因为你没维修经验  检查看CPU不上的时候供电的场管对地短路没 你上反了通电也许烧了那个

网友:
估计大家都很难发表意见的, 因为很少有人会把CPU插反的. 我来论坛2年了, 就见你一个. 烧啥东西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