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A pro 主板换了N个CPU上管都烧掉了,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01-07):
今天接到了一块主板,KM400 PRO  上462CPU的主板。
故障:通电保护,检测CPU供电管,有一相供的上管短路,换了之后12V对地阻值正常。但通电后“滋滋”响两秒钟就烧了上管。
下管我也换了,还是出现相同的故障。我没有CPU的供电IC更换,查了CPU的供电IC外围电路的小电阻,都正常。小电容也没有发现短路。。
初步判断,CPU的供电IC或者是NB短路,
NB底部的小电容,也测量正常。

望各位工程师指点指点。。

网友:
查驱动芯片

和电源管理 可以打阻值和其他的驱动芯片对比一下
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通电保护,,看不到波行。
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p41ap  IC可以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你太有财了,带假负载.

网友:
带假负载 CPU供电肯定上电还烧,你把短路的这相MOS管和驱动芯片取下来,加电看看。
如果有核心供电,查下从管理芯片来的到驱动芯片的PWM有无,如果有,驱动肯定坏了,要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