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笔记本中的高低端管 ,高手指点啊

楼主(2009-01-07):
笔记本 IBM T21 故障是不开机,我测量3.3和5V都正常,MAX1632 和ADP 3410.3421都换了,还是不行,只听到,插上适配器就有轻微响声,所以向找高低端管,怎么找,他的作用是什么,通常在什么位置。本人 没修过,所以向学下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
建议先下图来看一看,再找就好找了

网友:
有响声一般是电感  建议楼主 查查  系统供电电感   和  CPU供电电感 此本CPU电源管理芯片  一般容易损坏  建议楼主  重新检查 一下  更换  芯片 的好坏

网友:
现在场管一般都是八角的芯片,高低端管一般都离的比较近。像1632的输出高低端管,高端管的S连着低端管的D(下图的Q1、Q2和Q3、Q4),并且连在1632的LX3或5上。所以找的时候要么顺着1632的输出找,要么看看有没有两个管子有几条腿连在一起,通常直接看板上的线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直接找大电感或大电容(L1、L2、C1、C2),一般输出端都会有相应的滤波电路。
至于原理楼主可以参照PWM电源的原理教材,其实不管用什么芯片的电源管理,原理都差不多----芯片交替控制输出的高低端管,并且用导通--截止时间来控制输出电压。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对电源电路的理解,希望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