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师傅请教下,主板自动重起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1-07):
向各位大师傅请教下,主板自动重起会是什么原因
进系统就重起 ,电容之前是换过的,CPU 内存也都换过 温度 也 不高 系统 也 没问题的 大家能讲 下经验吗
cpu

网友:
硬盘换过没有,系统。电源

网友:
杳5V电压接地没有
杳5V电压接地没有

网友:
重启动的原因有点多了。软件(损坏,冲突,中毒),硬件(硬件损坏,硬件不兼容),如果用GO版的系统盘装系统也可能会引起了。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可能性最大的是系统,要重做了

网友:
试下安全模式进去,再排除

网友:
最好先排除软件问题,用安装版系统装一下试试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A:
先查硬盘,再换系统

网友:
主板上控制侦测的是I/O,控制开关机的也是I/O,所以自动重启最大可能是I/O坏

网友(2009-04-24):
应该在复位电路种查,测PG灰发出的到RST开关针的2极管也没有被击穿,从而把红5V的电压拉低 从而达到自动复位,
我的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
打开电源,看看里面的电容有没有鼓的

网友(2009-06-17):
支持复位电路

网友:
自动重启 频率是多少? 如果几天一次 不用管,如果一天一次也不用管了。,可能是电压引起
一天N次重启,,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自动重起的原因有很多种。要一一排除。先软后硬。先去安全模式下看看重起不了?不重起的话可能是软件兼空和病毒的问题。如果最后重做系统都还是这样的话。才可以排除软件问题往硬件方向去想。先换显卡。看看。还有问题在查主板各电压。时钟,复位测试点。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