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触发屏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HP 6515B触发屏不亮,这机子用的是大针的电源,看不到电流变化。公司也没有测试卡,拆开机子看到用的AMD的芯片组。觉得应该像DV2000,V3000的机子显卡出问题了,加焊显卡之后试机,屏能亮。装机后机子又不亮了。拆下来重植也是一样。最后换板后故障不变,换CPU后一切OK。这机子我都遇到两台都是CPU坏的了。写出来给大家看看。以后遇到这机子可以先换一个CPU试试。(这机子还遇到一台是屏检开关坏的。外接能亮就是屏不亮)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一天接到一台联想机子(天逸200),触发也是屏不亮。拆机看到屏线没有插好。这机子肯定没有多大问题,也在别家看过了。最后由于客户出价不高不想给客户搞了。就用来做试验。换BIOS有待机但不能触发。无BIOS芯片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机子型号没有记下一来,只记得BIOS芯片是39V080。遇到这样的机子要想到BIOS资料。
楼下的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那你有BIOS质料没啊
好多都是因为没找不到质料搞不好

网友:
你公司连诊断卡都没有,却有BGA机?真是强占啊!

网友(2009-04-11):
回复 网友A:

很正常哦 ,PCI-E的槽,买了也不能用,。请问你们公司有没,有好用的介绍下了

网友:
垃圾修的机器是不是有两条内存啊,做了北桥之后是不是插了一条内存测试啊,
  双核AMD cpu坏了很多情况是只认一个槽的,垃圾北桥可能被错杀了,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还真是的,我们公司好几个人修都修不好,换了3块板都说是主板有问题,因为有时候能亮一下,发来发去快递费都付 了好多,最后才想到会不会是CPU,结果一换就好。记住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