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的奇怪问题 插上P4小接口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9-01-07):
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全部接好后无法触发;拔掉P4小接口电源后,可以触发,跑00,复位灯不亮。请各位路过的大侠们给指点下。

网友:
自己顶下

肯定不是电源问题 已经替换过了

网友:
cpu供电那里短路的

网友:
测一下主板上P4小接口的那部分电路是不是短路了,从而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估计还是12V有短路了,检查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最新测量数据:
经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P4小接口的4个针全是连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供电对地了,查12对应的上下管看看。

网友A:
最新结果:
经测量有一个MOS管的G和S极击穿,找来一个体个大小一样的换上,第一次开机见诊断卡跑到C1后马上掉电,再次开机,又根原来一模一样啦,P4小接口的4个针全是连通,看来还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请高手们指点下应该再从哪里查起。

网友:
你换上的MOS管可能功率小了,又烧了

网友:
查PWM芯片啦,

网友:
你查电源IC是不是好的,他是控制G极电压的如坏了电压高了就烧坏MOS管的

网友:
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绝对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结果:
经测量有一个MOS管的G和S极击穿,找来一个体个大小一样的换上,第一次开机见诊断卡跑到C1后马上掉电,再次开机,又根原来一模一样啦,P4小接口的4个针全是连通,看来还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请高手们指 ...

在确认负载没有短路的前提下,更换一下主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
更换一下主供电芯片,在册一下换上去的三极管有没有再坏了,不行就同时换

网友:
自己搞不定 呵呵

拿到市场维修部说是BQ坏了!

于是我测量内存槽所有D**数据线,一切正常;测量AGP槽所有AD数据线,部分值为“1”。得出结论为BQ虚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要为什么现在市场上845的板子缺货呀,找啦整个市场只有一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