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直飞线到USB的主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9-01-07):
红5V直飞线到USB的主供电可以吗
USB问题啊, 我把U盘插入查主USB供电只有1.5V偏低,应该是贴片电容有问题呢,
我现在直接飞线红5V可以吗

网友:
USB的第一针为5V,电源的红线也为5V,理论上讲可以。但没有去实践过  行不行回头给个答案

刚用二极管档量了下两个点是连通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他应该就是红5V

网友:
要将原电路5V后  的连接线路切断,然后再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5V直飞线到USB的主供电可以吗
USB问题啊, 我把U盘插入查主USB供电只有1.5V偏低,应该是贴片电容有问题呢,
我现在直接飞线红5V可以吗

晕倒!如果插上U盘电压降到1V5,原因有两个:1,U盘短路了。2,VCC的电感变值了。

网友:
切断原来供电,5v直接飞过去可以用,我试过 不过做好能串个保险!

网友:
串联几A的保险丝呢

网友:
如果电路上没短路等问题,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u口供电应该不是很难修吧 没必要这么飞线,还是跑一下线路,把原来的修好是上策

网友(2009-02-26):
最好加个限流电阻,过流你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