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RT故障

楼主(2009-01-07):
清华同方电脑开机有波纹,,,从下往跳动,,,,

网友:
会不会是场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拨掉信号线.看无信号提示下的屏幕上是否还有干扰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异响,,,,一插上去,就没有,一拔掉就有了,,,,

网友:
换台主机试一下,如果不好检测电源部分有无电容不良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