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的奇怪问题,保证你没见过

楼主(2009-01-07):
本人200元收购回来一台烂给人摔烂屏的华硕A6R,问题好奇怪,有时用得好正常,有时突然间会蓝屏,重启之后就不能启动系统,系统提示XXX文件损坏,无法启动,这时进BIOS硬盘的设置,机带的是希捷60G,硬盘的型号会检测错误,比如STXXXXX,但容量显示正常,我换了一只硬盘,故障依旧,是ATI200M和XP450的芯片组,北桥是集成9100显卡的,虽然提示出错,但是硬盘的型号检错,造成不能进系统,南桥控制硬盘的,我觉得南桥是问题。。请问高手,我分析得正确吗?

网友:
晕 南桥虚焊 或者坏了

网友:
机器原来摔过,所以我也怀疑是南桥脱焊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不行再做南桥了

网友:
摔过的容易断线 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电源不通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摔过的机,BGA很容易摔虚掉,加焊一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