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 能强行关机,但在系统里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09-01-07):
KT600 能强行关机,但在系统里关机后自动重启。
测试在系统关机时绿线连接的三极管的B极电压电压始终是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的B级接一电阻然后连接SB,C极接绿线,E极接地。
更换过了这个三极管、IO,故障依旧。
但短接PW针 能关机。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那就是典型的连接禄线的三级管始终处于高电平,换一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KT600 能强行关机,但在系统里关机后自动重启。
测试在系统关机时绿线连接的三极管的B极电压电压始终是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的B级接一电阻然后连接SB,C极接绿线,E极接地。
更换过了这个三极管、IO,故障 ...

如果B极一直处于高电平,肯定与那个三极管无关了。如果I/O参与触发,也许就是I/O的问题了。剩下的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是的 我就怀疑SB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