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L 插电源就上电,但是无显示 跑码不过北桥

楼主(2009-01-07):
RT
这个机器是 SIS M661MX芯片组的    问下北桥坏的几率大吗?     电源控制是PC-87541

网友:
百分百刷BIOS就好

网友:
换一个PC-87541应该会好,如果不好就换南桥

网友:
郁闷 南桥 北桥 BIOS 87541全换过了  现象依旧。。。。。。。。。。

网友:
cpu有换过吗??一个个都得排除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谢谢你上次给了我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