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新手请教PS/2口故障维修

楼主(2009-01-07):
   PS/2口失灵,开机时键盘灯会亮,供电应该没问题。数据和时钟有一个对地只有90欧左右,请问是排容C470问题还是排阻472问题,或是其它原因?如果要去掉,用电烙铁是否能行?新手求教中......

       仔细查了线路,发现过排容C470后电阻变为90多欧,估计其已坏,用烙铁取掉后PS/2口恢复正常。

网友:
你要是用烙铁习惯的话就能换下,一个是90欧,那令一个呢,是不是0欧,是0欧的话就干掉

网友:
修复成功,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排容损坏,下掉即可。如果你烙铁功夫够好,就用铬铁包点锡就可以下,如果干巴巴的,容易把焊点戳掉。就用风枪吹好了。
一般472排阻是上拉的,阻值比较大,一般不太容易坏。
倒是有时要注意,信号线的限流排阻有无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