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 集成无显示

楼主(2009-01-07):
原本2.5Vdac对地~更换BGA后,集成无显示,测试信号:VGA_VSYNC VGA_HSYNC,VSYNC电压3v,HSYNC电压0v,更换对应的GR4.GR5后,HSYNC电压还是0v,测试北桥发出来的这两条信号,各串接一个电阻,正常电压在2.1左右,实测电压低,判断NC虚焊或者连锡,加焊北桥后,OK

北桥虚焊,虚焊会导致这两个信号上的2.1V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