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亮机的主板总是在系统关机时死机

楼主(2009-01-07):
一块宏碁品牌机里富士康代工的845G主板,因为内存插反,内存供电的三极管烧坏了,换好了正常的三极管,内存电压正常了,可是还不亮机,测得AGP槽边上的三极管供电不正常,换掉一个好的,主板能正常亮机,然后开始装系统,装系统过程中一切正常,可是在系统正常关机时,却总是死机了。
    AGP槽的三极管有点烫,换了一个大号的三极管,感觉没那么烫了,可主板还是在关机时死机,请问哪位高手给个正确的维修思路?

网友:
关机才死机?换过系统试过吗?

网友:
换过   还是死机

网友:
再换,系统问题,软件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主板什么都正常,就是关机是蓝屏死机,后来换了CPU的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更换个CPU看看。这样的问题。我换过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