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生产与维修的双重标准

楼主(2009-01-07):
THE NEW PARADIGM — DUPLICATING THE THERMAL PRODUCTION PROFILE:

As mentioned earlier, today's PC board assemblies (PCBA's) are initially manufactured under tightly controlled thermal conditions. The new paradigm for reworking those boards should be to duplicate the thermal curve under which the board was originally manufactured. As the late Dr. Charles L. Hutchins wrote in his text book on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The time-temperature profile (in SMT rework) should be similar to that used for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reflow." By duplicating the processes and therm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very board is manufactured, rework can be accomplished effectively and reliably so the PCBA can be put back into service with the same confidence as when the electronics device was first put into service. In other words, the model for good rework equipment has always bee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See Figure 1).

In 1995, two top design engineers (David Jacks and Randy Walston) from two of the world's largest soldering equipment firms began to publicly chastise the industry at large for not including pre-heating in the rework regimen. Challenging the old paradigm, David Jacks took Hutchins' words seriously and began lecturing nationally on what he called "The Great Double Standard" between the thermal profiles demanded in initial production and those tolerated in any subsequent rework. In 1996, Jacks and Walston formed Zephyrtronics to develop and market low temperature rework equipment for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paradigm was shifting.

  In hindsight, it is really quite remarkable that it took so long to happen! And to the shame of the larger, established rework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t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that this small, upstart entrepreneurial compan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would be rewriting all the rules for electronic rework. Rework tools should duplicate the thermal conditions found in the reflow oven. The PCBA should be ramped up at 2-4°C per second and preheated to a temperature of 300°F for a period of up to 1 minute; just like the reflow oven. By inserting a preheating step in the rework cycle, the benefits of preheating can be realized. "Preheating the assembly activates the flux, removes extraneous volatiles from the flux, brings the metals to be soldered up to solder wetting temperatures, and elevate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ssembl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rmal shock during exposure to the molten solder." Accordingly, this cleansing from the activation of the flux just prior to reflow will enhance the wetting process

网友:
粗略翻译:
1.PCB元件装配要求严格的曲线, Charles L. Hutchins 博士在他的表面安装技术的教科书中说: 拆装时的曲线要和生产时的曲线一样, 才能保证维修的焊接质量.

2. 1995年有两个来自世界最大的焊接公司的顶级设计工程师David Jacks 和 Randy Walston 公布了不加预热的维修曲线,挑战老的曲线.  他们俩所说的话"巨大的双重标准"是严肃的,并在全国讲解初期生产中热曲线和维修中的曲线的差别.  并开发电子工业中的维修设备, 曲线改变了.

3. 他们在加州建立了公司, 重写了规则. 包括含有预热的规则.

转帖评论: ----张先生
1.这里要了解的不是具体到底用什么样的曲线, 而是要了解不同的设备条件不可能按照生产时候的窑炉条件去做,这样不一定能保证最好的结果.  因为使用的不是窑炉,所以曲线也应该不同.
2.前人做的是他们在他们的条件下研究的结果, 但并不是说他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或者一定是最好的了,可能还有更合适的方案等着人们去发现.

网友:
张老真棒

看不太懂,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炉子里面的温度设定好象是恒定的。但是我看它两头的传送带进出口是敞开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封闭空间。

网友:
里面也没有封闭, 依靠传送带的速度和炉内温度区域的长度设定的加温降温曲线, 实际上和烧陶瓷的窑炉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温度比陶瓷窑炉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