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维修

楼主(2009-01-07):
故障现象一:开机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无信号输出,无自检声,键盘灯在通电时一闪即灭,硬盘无启动运行声,按重启键反复几次,故障依旧。该计算机配置为赛扬433CPU、大众KW15主板(I810E芯片组)、HY PC100 64M内存、希捷8.4G硬盘、三星550S显示器。

  故障检修:显示器黑屏,可能有三个原因:显示器损坏、CPU接触不良、显卡损坏。于是打开机箱,拔掉硬盘、光驱和软驱与主板的连线,将系统最小化后通电开机,故障依旧。由于显卡为主板集成,故断定不是CPU损坏就是主板存在问题。将CPU拆下后拿到其它机器上测试运转正常。显然,主板存在问题。

  这块主板购于两年前,上面有Socket 370和Slot 1两种CPU接口,此时主板表面已积满灰尘。拆下主板后,用软毛刷将灰尘初步清扫一遍,然后用皮吹风将各个插槽中的灰尘吹去。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主板,发现Socket 370 CPU接口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1000μF/10V)外皮有轻微开裂变形,而且两只引脚边上有白色漏液痕迹,由此怀疑该电容是故障成因。用尖嘴烙铁小心卸下该电容(为了防止烙铁静电对主板的损坏,最好将烙铁加热后再断电使用),找一只同类型的电容换上,插上CPU和内存后通电,计算机运行正常,故障排除。 总结:主板损坏,多为小电容损坏,通过仔细观察后通常能找到原因所在,但如果没有过硬的电脑知识,遇到类似问题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员帮忙或送往电脑公司维修。

  故障现象二:开机后瞬间闻到一股焦糊味,机箱面板上的指示灯全部熄灭,显示器黑屏。机器配置为AT电源、赛扬300A CPU、麒麟M571主板(440LX芯片组)、HY PC100 32M内存、希捷4.3G硬盘、艾尔莎38cm显示器。

  故障检修:开机后闻到焦味,显然机器中的某个配件发生短路已被烧毁。打开机箱,将硬盘、内存、CPU逐一拆下检查,并未发现任何焦痕,将它们替换到其它机器上使用正常,故怀疑主板存在问题。将主板拆下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正面,未发现有元件烧焦情况。再检查主板背面,发现原本附在PCB基板上的一根连线已被烧断,位置在主板集成显存的下方。仔细观察被烧断的连线,其宽度有1.5mm左右,还有可能修复。首先将烧毁的连线理顺,用美工刀把断线处的漆刮干净,然后涂抹上502胶水,将其按原来的走向贴到PCB基板上。由于连线已被烧断变短,因此用2B铅笔小心地在走线上涂画,但要避免将墨痕涂到其它连线上。涂好后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0Ω,证明已连通。为了保险起见,在开机前又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电源插座及主板POWER插针处,未发现短路现象,于是将CPU、内存插上后通电开机,计算机运行正常,故障排除。

  总结:该机由于所处环境较为干燥且未能有效接地,致使电脑内积蓄了大量的静电荷,主板发生短路很可能因它而起。因此,用户在使用机器时一定要注意对计算机的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