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7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1-07):
请问13007用什么代换,用13005可以吗?13007这个三级管的电气参数有谁知道呀?

网友:
1305 换13007,小车拉大车不行,可用13009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 欢天喜地 我手只有两只13005暂时代一下,电源终于启动了,但没敢上机。等明天买两只13007或13009换上再说吧。
修了两天电源终于有希望了,5V,3.3V电压正常,12V电压低,只有11.6V,不知何原因,大哥你知道吗,告知一下。
谢谢欢天喜地!!!!
也希望各位高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等待中。。。。。。。。。。

网友:
可以应急代换13007,但是功率没有以前的大罢了。

网友:
谢谢 声色人生 13005功率没有以前的13007大,12V电压低是功率小的原因吗???

网友:
可以用13005应急代换,13007:   700V 8A  80W

网友:
谢谢莫明大哥!!!
我用13005替换上13007了,电源启动工作正常,5V,3.3V等电压正常,12V电压只有11.6V低一点,不知什么原因,明天买对13007或13009换上试试再说.
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实在难找日光灯整流器里面有找个拆去13005才500V耐压还是找13007的好

网友:
我就是在日光灯整流器里面有找的,临时代替还行,今天买13007或13009换上。
谢谢云南小白杨!!!

网友:
11.6V正常,接上负载就变成12V了.13005应急代换可以的,但是带负载不行,13009最好,13007次之,最差的才是13005,其实这三个都是节能灯上用的,但因为造价便宜,所以现在都被用在了电源上.一般应用13009是可以满足300W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