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桥的478主板,装不了独立网卡驱动

楼主(2009-01-07):
主板装不了网卡驱动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能认到独立网卡(8139在系统设备管理看到有感叹号)。主板不集成网卡的。。
重新做了系统,网卡也换过了。

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查一下PCI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AD线对地阻...判断是否南桥不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page=1#pid87743
发个图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与中断冲突
然后查PCI总线工作情况

网友:
8139在系统设备管理看到有感叹号,会不会是你的驱动没上对吧

网友:
不要修了换个USB的网卡巴 比较快的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
xp才自带8139驱动

网友:
换PCI槽啊,不行 PCI总线 南桥问题了

网友:
先查接触不良,我经常碰到PCI 3189感叹号
大部分都是接触不良 换一个槽,或者重新拔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接触不良和驱动没上对 在就是桥

网友(2009-03-13):
我也有一块捷波845GLM+PCI槽全不能用

网友:
pci槽有问题吧,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1-08-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管换那个PCI槽子和网卡,驱动装上都显示黄色的感叹号!提示说是不能初始化此设备的驱动程序!现在头都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