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时钟输出电压正常吗?

楼主(2009-01-07):
R60时钟输出电压正常吗?
R60 开机黑屏,电流停在0.6A不动,用万用表测量基准时钟的输出信号电压,只有0.34V,正常吗
黑屏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这种机器可能是CPU没过,或是内存没过,这两个方向找找看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下.......

网友:
您提供的信息不足判断故障所在 请详细写一下具体故障表现!
电流在0.6 内存排除没? 喇叭有没报警? 电流可有跳变?最好下个点位图 飞上检测卡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