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09-01-07):
谁能告诉我用U盘装系统的迷巧,用那个软件来做起动U 盘,也详细也好呀 。最好有视屏  的 ,谢谢!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到百度打下“用U盘装系统????????????????”就会有详细介绍。
           没软件的话就打用U盘装系统????????????????的软件,就有很多软件给你下载

网友: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了,不过不是很好用啊,以前的老机器是不支持u盘启动的,所以只能用在新的机器上,我正在上传,一会把地址给你

网友:
qq邮箱的提取码96ee21c3我发现很快就上传完了,不知道能用不 http://m118.mail.qq.com/cgi-bin/ ... MzMTQzMzIw383493430

网友:
听说是815以上的主板都可以的嘛!  是不是那样呀 !我是菜鸟一个

网友:
Usboot170把这软件解压出来就放在U盘里! 还放个系统文件就行了吗?  用U盘是不是和光盘一样装吗, 改变从U盘起动的设置是不是USB--HDD-0是这样吗

网友:
我喜欢用网克,U盘装系统很费事

网友A:
你可以去网上去搜索,我用的是老毛桃的winpe ,有烟花三月 和撒手不管等版本,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的,楼上说的网络克隆当然也可以,但是存在一个弊端,很多的主板,就是垃圾板子不支持boot from LAN ,也就无法克隆了,,当然弄网吧的时候我必须用网络克隆,呵呵 有谁做成功了,论坛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网上去搜索,我用的是老毛桃的winpe ,有烟花三月 和撒手不管等版本,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的,楼上说的网络克隆当然也可以,但是存在一个弊端,很多的主板,就是垃圾板子不支持boot from LAN ,也就无法克隆了 ...

网克是很多机器不支持,这个比较郁闷,同样地U盘启动也是。。。
PE也是一种方法,不过直接把GHOST碟里的可引导DOS放到U盘上就可以了,那个功能十分强大,不过要手动GHOST而已。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弄成的了,我刚才吧文件给上传到网络硬盘了,http://www.brsbox.com/filebox/do ... 0e83522882382fbb0ea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说明啊!~
顶!~~

网友:
网上下载个老毛桃U盘系统,小马修正版的也行,不过U盘质量要好点才行。

网友:
我想问那U盘分了两个区后, 把USBBOOT这软件装在小的个分区里, 大的个分区是不是就装系统文件就OK 了呀

网友:
主板必须有U盘启动功能

主板必须有U盘启动功能 然后找个机器做个能启动的U盘,网上有很多方法,需要的话留 个邮箱给你发个也行,在吧GHOST文件考进去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的邮箱是 375885186@qq.com  越详细越好

网友(2009-02-18):
用U P盘装系统 把U盘分成两个区不

网友:
你上网下一下WINPE,再将GHO文件拷入,从USB启动机器,就可以在WINPE下安系统了。
如果你的本本不支持USB启动,那就从光驱或软驱启动,但记住要用支持USB设备的DOS版本。

网友:
WINPE 这个我下来做了的但用玩这软件,我U盘里有0个字节呀 把U盘分区不

网友:
你想用U盘做系统,有两种方法:
一是量产
二是用工具做成带引导的

网友:
我给个工具,是u盘做成带引导的,不做量产是不能分区的!
你先给格式化u盘用这个软件